[求助] lib库中的slew_derate_from_library究竟影响了什么?

楼主(2024-02-09):
有人说slew_derate_from_library:0.5会使得库里面的转换时间在使用前先乘以0.5,但在使用report_delay_calculation验证后发现并没有,转换时间仍然是直接使用库内的数据。

将slew_derate_from_library:0.5从lib文件中删除后,重新用lc生成db文件,对比两个db文件也没有发现什么差别?是我哪里理解有问题吗?

网友(2025-09-04):
个人理解,slew_derate_from_library:0.5这条command只是告知user,现在的LUT中的transition值是真实测量值/0.5出来的值。现代工艺中波形呈现线性的部分通常是VDD的30%~70%,但为了与之前老工艺的10%~90%形式一样,LUT里的transition是根据实际测量的30%~70%而外推出来的10%~90%的值,也就是根据30%~70%部分的斜率推测出来的值,当作整个波形10%~90%的斜率与30%~70%部分的斜率一致(实际上不是,只测了30%~70%的trans),所以report_delay_calculation能看到tool确实直接就去找对应的值去计算了,并没有对slew_derate_from_library这个值有什么额外操作。至于为什么是0.5,一般的lib定义trans就是VDD的10%~90%,区间是80%,而实际只测了30%~70%,区间是40%,40/80=0.5,如果定义trans是0~100的话,slew_derate_from_library应该是0.4? 新手理解,有不对的地方提出来一起学习
【新提醒】急求助:.lib文件中的index_1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啊? - 后端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参考这篇, 里面的大佬讲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