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nsen书上CMRR公式推导的问题咨询2

楼主(2024-02-10):
想问下为什么这里的iout/ic是这个表达式结果?还有为什么画等效电路图的时候M2不画Ro?

大年初一祝大家新年快乐!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上面和Vout点都等效成小信号地了?导致r02没有了,作者是这个意思?感觉也不对啊,

输入管的源级能等效成GND吗,Rb的存在,Vinc是变化的

Iout和Ic的比例关系怎么来的?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和Vout点都等效成小信号地了?导致r02没有了,作者是这个意思?感觉也不对啊,

输入管的源级能等效成G ...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看不懂为什么

楼主:
别沉啊来个大佬看看

网友B:
mark下。要是截图把章节信息截全就好了,习惯去书上找到对应位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下。要是截图把章节信息截全就好了,习惯去书上找到对应位置看看

ppt页码1524,方便看看怎么个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ppt页码1524,方便看看怎么个理解?

可能是当中频时负载短路到地,所以M2的ro就没画了。

然后哪个公式感觉是把2除过来,如图,不过没太理解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The systematic CMRR is due to the finite impedance seen at the common source node.

网友C:
书上讲得很清楚。
CMRR看的是中频小信号,负载短路,ro1=ro3,负载电流全部流过ro3
左边电流镜的电流为ic/2全部流过1/gm3的电阻,得到(ic/2)*(1/gm3)=iout*ro1 --这里假设电流镜为理想
解得iout/ic=2/gm3*ro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书上讲得很清楚。
CMRR看的是中频小信号,负载短路,ro1=ro3,负载电流全部流过ro3
左边电流镜的电流为ic/2全 ...

谢谢解答。果然sanssen那个答案的”2“应该在分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书上讲得很清楚。
CMRR看的是中频小信号,负载短路,ro1=ro3,负载电流全部流过ro3
左边电流镜的电流为ic/2全 ...

”负载短路,ro1=ro3,负载电流全部流过ro3“,请问这个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