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级放大器增益提高和减小技术

楼主(2024-02-10):
还有没有方法可以提高CS放大器的增益?(我只想到了cascode

还有没有方法可以减小CS放大器的增益?(我只想到了负反馈

最好有几种提出几种

网友:
为什么要减小啊 source degradation,虽然也是负反馈就是了

网友:
参看Sansen的第一版0125页PPT的解释:还有增压提高技术、电流匮乏技术、自举技术等,具体点后面章节都有介绍。
至于降低CS的增益,可以考虑通过降低GBW实现,或在GBW为定值情况下,增加BW达到降低Gain的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