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管全差分电路CMRR PSRR

楼主(2024-02-10):
如下电路的共模抑制比和电源抑制比应该如何改进

网友:
use active load instead

网友:
使用电流镜负载,共模抑制和会提高,换 成P管输入电源抑制会好

网友:
用P管输入,消除体效应, 可以提高CMRR

网友:
不知道加个共模反馈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