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gm-C片上集成中频滤波器的自稳定或自整定技术

楼主(2024-02-11):
    单片集成接收机设计离不开片上滤波器的设计。从学习的角度,完成了一个四阶切比雪夫gm-C滤波器的设计,通过预畸法在典型工艺角条件下,仿真结果基本达到了预期。但是,ss 和 ff 工艺角下的仿真表明: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和通带性能变化太大了。如图所示:

因为是初学,所以只是设计了一种基本的OTA放大器,然后基于该放大器,施加理想偏置,加上理想电容实现了切比雪夫滤波器的仿真。OTA放大器原理图和版图如下所示:

   现在才发现设计真正能用的Gm-C滤波器,可行性尚不可知。这里希望得到有经验的朋友的指点:
1.实际工作中,单片集成接收机上的中频滤波器设计(数学滤波是另一个范畴,先不考虑)可以用Gm-C滤波器实现的吗?
2.有什么常用的自整定或自稳定的技术,能够较好的解决工艺偏差、寄生参数和温漂的影响?
谢谢!

网友A:
十来年前做过这种结构,中心频点和带内平坦度都不理想,后来就一直做源RC

补充内容 (2024-2-18 14:40):
有源RC

楼主:
@lynker, 请问:有源RC性能随工艺变化情况大概是怎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来年前做过这种结构,中心频点和带内平坦度都不理想,后来就一直做源RC ...

大侠还活跃呢,跟你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lynker, 请问:有源RC性能随工艺变化情况大概是怎样的?

留有trim位,用于覆盖工艺角的影响。10M以下中频,版图画好的话,寄生参数对中心频率大概会有2%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还活跃呢,跟你学习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有trim位,用于覆盖工艺角的影响。10M以下中频,版图画好的话,寄生参数对中心频率大概会有2%的影响。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