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小白求助,求高手解决

楼主(2024-02-12):
关于最基本的反相器的,Pmos的M为2,Nmos的M为1,finger都是1.
以下这些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发现不了错误,求解

网友A:
你电源地的 b端怎么画的?

网友B:
截图不完整,版图没有。只能看出你的nmos的body接到vdd去了,pmos的body却没有接到vd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不完整,版图没有。只能看出你的nmos的body接到vdd去了,pmos的body却没有接到vdd。 ...

抱歉,我才看到。版图发在四楼五楼了,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源地的 b端怎么画的?

抱歉,我才看到。版图发在四楼五楼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A:
1:pmos要环nwell ring,nmos要环psub ring,你这俩ring画反了
2:nmos的bulk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mos要环nwell ring,nmos要环psub ring,你这俩ring画反了
2:nmos的bulk没接。

谢谢你!我懂了。我把它们的ring改了,以及也接了nmos的bulk。但是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只剩下GND的问题。

由于我的原理图里面,nmos的衬底和S是接在一起的,
所以我就在版图里面,也把它们短接了,改成了:

然后这个是修改完后的总体示意图:

不过最后的结果里面,只剩下了GND这个问题。(虽然说我搜到了一般NMOS的衬底和S不会短接在一起,但是由于原理图这样画了,我想着先将错就错)
最后结果是这样的,,请问怎么修改呢?谢谢谢谢

网友A:
你run下drc就知道了,nwell要整个把pmos包起来。。你现在nwell ring和pmos的nwell之间有间隙。这样就是pwell。。看看工艺流程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run下drc就知道了,nwell要整个把pmos包起来。。你现在nwell ring和pmos的nwell之间有间隙。这样就是pwel ...

学到了,谢谢,您的解答学到了很多。目前就是lvs它识别不到我的GND,尽管我在option里写了GROUND是GND,power是VDD,依旧是它只能识别得到VDD,却识别不了Gnd。接法是一样的,pmos的S与衬底短接了,NMOS的S与衬底也短接了,但是就是无法识别到GND,只识别得了Vd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到了,谢谢,您的解答学到了很多。目前就是lvs它识别不到我的GND,尽管我在option里写了GROUND是GND,p ...

这个错误报在版图哪个位置?highlight下

网友C:
现在的新人都是在家里自学layout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学到了,谢谢,您的解答学到了很多。目前就是lvs它识别不到我的GND,尽管我在option里写了GROUND是GND,p ...

GND的LABEL图层层次是对的吗?整个PMOS和N环有没有用NW层覆盖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报在版图哪个位置?highlight下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佬,才看到信息,在乡下网不太好,晚回复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GND的LABEL图层层次是对的吗?整个PMOS和N环有没有用NW层覆盖完啊?

厉害,您的回答一语惊醒梦中人!就是图层的问题。小白学到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新人都是在家里自学layout吗?

还在本科,不是该专业的只能自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您的回答一语惊醒梦中人!就是图层的问题。小白学到了,谢谢您!
...

害,LVS的问题就是多,比较简单的电路连线比较确信没问题就从一些简单的但是容易被忽略的问题看看,label层一般都是同层金属的相关层,有的工艺有的厂设置label用pin层,有的有专门的label层来放置label,有的是其他层,如果颜色和对应的金属层相同或者类似,就用错了层,就报错,有时候也注意那个label的小+号,一定要在PIN上或者该金属走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