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弱问下,这种线插要怎么画?

楼主(2024-02-13):
如题,这种排针是在PCB背面焊接的,不知道要不要过孔哦,是不是直接用muti layer层来画就可以了?新手,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这个一看就知道需要过孔的呀。其实就是可以理解成普通的插针,只要lib里间距,和过孔大小能match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看就知道需要过孔的呀。其实就是可以理解成普通的插针,只要lib里间距,和过孔大小能match就可以了。 ...

但是过孔好像没有电学性能吧,我怎么把管脚连接到想要的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