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lab1出错

楼主(2024-02-13):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这个错什么原因,怎么改啊

网友:
查了下Synopsys Error Messages的文档
CMD-012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s'
Description
The command expects some positional arguments and has already received enough. It
might also be the case that this was intended as a dash option and is misspelled.
What Next
Verify that the option given is not a misspelled dash option. If a list is provided directly
instead of as a variable, ensure it is enclosed by curly braces or double quotation marks.
Use -help with the command to verify which arguments are already given.

网友A:
setup 文件里有错误吧,option内容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 文件里有错误吧,option内容写错了

我用的是lab里面的setup文件啊,option内容指的是什么,高人能否细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lab里面的setup文件啊,option内容指的是什么,高人能否细说

你不如把setup文件内容发上来,不然我看不到啊。

网友B:
看上去是.synopsys_dc.setup有问题,你要上载才能看,否则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如把setup文件内容发上来,不然我看不到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st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story keep 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ias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ias h history
alias rc "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alias rt report_timing
alias ra report_area
alias rq report_qor
alias page_on {set sh_enable_page_mode true}
alias page_off {set sh_enable_page_mode false}
alias fr "remove_design -design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ther lab specific setting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app_var alib_library_analysis_path .. ; # Common ALIB library location
define_design_lib WORK -path ./work          ; # Location of "analyze"d files
suppress_message "LINT-99 CMD-041 TFCHK-049 TFCHK-050 TFCHK-055 TFCHK-084 MWLIBP-300 MWLIBP-301 MWLIBP-324"  ; # Messages irrelevant to la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itional Setup Fil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rce common_setup.tcl
source dc_setup.tc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ify Setting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cho "\n=================================================================="
echo "\nLibrary Settings:"
echo "search_path:             $search_path"
echo "link_library:            $link_library"
echo "target_library:          $target_library"
echo "symbol_library:          $symbol_library"
echo "mw_reference_library:    $mw_reference_library"
echo "mw_design_library:       $mw_design_library"
echo "\n=================================================================="

echo "\nI am ready...\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如把setup文件内容发上来,不然我看不到啊。

这是.synopsys_dc.setup文件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synopsys_dc.setup有问题,你要上载才能看,否则莫名其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st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story keep 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ias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ias h history
alias rc "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alias rt report_timing
alias ra report_area
alias rq report_qor
alias page_on {set sh_enable_page_mode true}
alias page_off {set sh_enable_page_mode false}
alias fr "remove_design -design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ther lab specific setting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app_var alib_library_analysis_path .. ; # Common ALIB library location
define_design_lib WORK -path ./work          ; # Location of "analyze"d files
suppress_message "LINT-99 CMD-041 TFCHK-049 TFCHK-050 TFCHK-055 TFCHK-084 MWLIBP-300 MWLIBP-301 MWLIBP-324"  ; # Messages irrelevant to la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itional Setup Fil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rce common_setup.tcl
source dc_setup.tc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ify Setting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cho "\n=================================================================="
echo "\nLibrary Settings:"
echo "search_path:             $search_path"
echo "link_library:            $link_library"
echo "target_library:          $target_library"
echo "symbol_library:          $symbol_library"
echo "mw_reference_library:    $mw_reference_library"
echo "mw_design_library:       $mw_design_library"
echo "\n=================================================================="

echo "\nI am ready...\n"

网友A:
你是用什么命令打开的DC?可能是这条命令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什么命令打开的DC?可能是这条命令有问题

dc_shell -topo

楼主:
找到问题了,实际上是DC lab那一堆文件直接放在IC目录下就行,之前是放在一个新建文件夹里

网友:
看不出问题,你可以加comments。先找到有问题的那一行,再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