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plis 的AC响应

楼主(2024-02-14):
simplis 可以利用pop仿真buck的AC响应,那么spectre的pss仿真可以仿真开关电源的AC响应吗,请大佬赐教!

网友A:
spectre 可以, 只是麻煩, 而且對於變頻的控制設定非常非常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tre 可以, 只是麻煩, 而且對於變頻的控制設定非常非常麻煩,

有一些教程吗,可以共享下吗,谢谢~

网友A:
Const. Fsw的話:

只要設置PSS Beat Frequency = Fsw (且切記這個Fsw可以的話直接用ideal vsource or vpulse)

然後 number of harmonics 0

底下run transient 設定就時間選擇run到穩態

然後PSTB 就如同STB了

然後變頻的如COT or Hysteresis control 要先用一個ideal PLL 把 Fsw lock在穩態是固定的然後剩下的操作如同上面所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st. Fsw的話:

只要設置PSS Beat Frequency = Fsw (且切記這個Fsw可以的話直接用ideal vsource or vpuls ...

太感谢了,前辈

网友B(2025-03-18):
引用 网友A:
Const. Fsw的話:

只要設置PSS Beat Frequency = Fsw (且切記這個Fsw可以的話直接用ideal vsource or vpuls ...

150us 是穩態所需要的時間,還是穩態以後再執行150us取150us穩態波型。

楼主(2025-04-18):
引用 网友B:
150us 是穩態所需要的時間,還是穩態以後再執行150us取150us穩態波型。

应该只是稳态所需要的时间,不过我目前感觉还是simplis好用,spectre里面太容易不收敛,用起来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