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中电感耦合有问题,急需解决

楼主(2024-02-14):
最近在做一个vco,需要用到两个电感的耦合(我使用的电感是55nm库中的电感,使用mind耦合将两个电感耦合),仿真的时候会报错,电路图报错如下:

错误显示名称冲突: ERROR (SFE-51): Name conflict: value `L4' of type `scalar subcircuit instance' encountered. Expected value is of type `scalar instance'.
在这个55nm库中,我没有任何变量。报错中出现的‘L4’是右上角电感的名称,mind耦合中‘L4’也没有写错。
我试着改了一下,55nm库中的二端口和三端口电感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analoglib中的电感是可以进行仿真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mind耦合只能用在理想器件上吗?那virtuoso中还有其他耦合方式吗?希望得到各位大佬的回复!

网友:
你直接库里调用一个带抽头的电感就可以了,抽头接地。

mind只能用在理想indu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