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向大佬请教:一个验证新人的困惑

楼主(2024-02-16):
背景:本科数学专业,硕士做的FPGA开发,主要是算法加速,也涉及AI相关的加速和部署。
在读研期间由于团队比较小,所以算法训练+量化+设计+验证等工作都得一个人干,当然项目也比较小。设计主要写的是流水线+状态机,验证方面的工作也无非是简单地在TB里喂入完整的图片然后拿结果和标准模型的输出进行逐字节的对比,另外算法方面做量化后的误差分析,算法分析以及定点化的工作,

以上是简单的背景概况,今年拿到的是IC验证的offer,在此作为一个IC验证的新人,真挚地向大佬们请教过往经验,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①以下是我的几个问题:
由于实验室主要做的是FPGA开发,所以仿真都是对逻辑进行验证然后上板测试,上板结果没问题就不管了。
但是我了解到在集成电路领域,仿真分为前仿和后仿,作为一个验证新人,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学习后仿呢?
②我听说验证更要懂设计,想知道实际工作中,验证工程师也需要做一部分设计工作吗?

网友A:
后仿其实就是综合之后的netlist带sdf的仿真。用的testcase和testbech跟前仿基本上一致。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后仿的X会比RTL更容易spread。所以一般会加一个单位延时的后仿来调通后仿的环境,因为这个时候P&R的STA可能还没有清干净。你如果真是想增加后仿经验的话,FPGA也是可以后仿的。
看公司吧,一般来说如果有专门的验证团队,很少有机会做design。

网友B:
学不学设计是个人兴趣,扩大知识面是有益的。

网友C:
找一个后仿真的网课,对照学习,下载工具一步一步的电脑仿真实操就可,我就是跟着网课自学前仿真和后仿真的,现在基本熟悉了芯片设计的全流程课程仿真实操等一些常识,关键是自己得有电脑仿真软件的实操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其实就是综合之后的netlist带sdf的仿真。用的testcase和testbech跟前仿基本上一致。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

万分感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后仿真的网课,对照学习,下载工具一步一步的电脑仿真实操就可,我就是跟着网课自学前仿真和后仿真的 ...

万分感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不学设计是个人兴趣,扩大知识面是有益的。

万分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
数字设计  数字验证  FPGA原型验证  在正规的芯片公司里是三个岗位 对于自身而言 都了解会大大扩展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