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NOPSYS VIP V-2023.12

楼主(2024-02-16):
I used Synopsys VIP version V-2023.12 and daemon's license version 2023.09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19.4.1 build 291070 x64_lsb - Synopsys Corporate Licensing (SCL) Release: version SCL_2023.09). When I run example dfi_svt and ddr_svt, error occured:
In simulation log:
  reporter [LICENSING] Encountered SLI error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reporter [LICENSING] License checkout failure. Authorization not granted for suite 'ddr-base'
In License server log:
  DENIED: "vip-DDR5-SVT" - "v2021.06"(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
  DENIED: "vip-soc-library-svt" - "v2021.06"(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
  DENIED: "vip-library-svt" - "v2021.06"(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
  DENIED: "vip-library2019-svt" - "v2021.06"(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
Please help me fix it. Thanks

网友A:
提取vip的代码可以用其它工具解出来就好

网友:
这个版本一般人都没有用过

网友B:
Check your license file , it seems that the version in the license file is older or the feature is missing

网友C:
印象旧版本都是揭秘开sequence item 那个,把报错的行注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取vip的代码可以用其它工具解出来就好

I used vcs and questasim, but I received same 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eck your license file , it seems that the version in the license file is older or the feature is m ...

Yeah, I think so. I am looking for a license file in version 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旧版本都是揭秘开sequence item 那个,把报错的行注释了

Actually, I used the patched VIP, Daemon and an older version license file.

网友D(2024-03-26):
modify 2021.06  in the src to 2023.12  and  creat a new lic ,if still have errors ,update the scl 23.12

网友E:
提取源码,将所有的license_check 注释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取源码,将所有的license_check 注释掉就行了

Thanks. I'm done.

网友F(2024-05-13):
hello , do you have synopsys ethernet VIP 2022 version , or 2023 version , I want to buy

网友G:
引用 楼主:
Thanks. I'm done.

请教下,vip是怎样解密的?

网友(2024-06-24):
成功了吗?能看到源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vip是怎样解密的?

`protected

网友:
引用 网友F:
hello , do you have synopsys ethernet VIP 2022 version , or 2023 version , I want to buy

最新版本已经升到2024.6了

网友:
可以解决

网友:
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

网友(2024-10-21):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vip是怎样解密的?

需要解密vip吗?

网友(2024-12-16):
大佬,可以共享VIP一起研究吗

网友H:
其实解密vip很简单。S家工具里包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dify 2021.06  in the src to 2023.12  and  creat a new lic ,if still have errors ,update the scl  ...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vip是怎样解密的?

俄罗斯大神的工具可以解开所有的IP,VIP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俄罗斯大神的工具可以解开所有的IP,VIP

这个主工具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俄罗斯大神的工具可以解开所有的IP,VIP

请问什么工具呀

网友K(2025-01-17):
啥工具可以解密源码出来

网友(2025-02-26):
引用 网友K:
啥工具可以解密源码出来

同问

网友(2025-09-14):
引用 网友J:
这个主工具叫什么名字?

ip decrypter。 论坛上有,或者去rutracker下载

网友L(2025-10-15):
引用 网友H:
其实解密vip很简单。S家工具里包里有。

大佬,请问这个工具包在哪里能找到?用什么关键字搜索?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佬,请问这个工具包在哪里能找到?用什么关键字搜索?万分感谢!

用ip decryptor吧,比较新手友好,达到目的就行了,手段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