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电容不能设置变量

楼主(2024-02-16):
使用的是中芯国际smic18mmrf

在做dac仿真的时候想把容值设置为Cu,在仿真的里面设定容值,但仿真的时候报错,具体错误好像是说电容L的表达式不对
请问这个电容要怎么设置

电容中calculate选的是Length

显示Length表达式不对

显示Length表达式不对

网友:
不是Length参数不能设置变量,而是你设置的变量造成了循环调用。在Netlist里面电容的产生是由尺寸参数计算而来的,但是你反过来用电容值倒推尺寸参数,所以不行。

读一下器件的Model文件就知道该怎么设置变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