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跨导线性环的运放的带宽推导问题

楼主(2024-02-18):
这个电路的带宽怎么推导?
主极点是在第二级输出端的1/2*pi*CL*(ro19//ro20)

还是在第一级输出端的1/2*pi*(CGS8+CDB10+CDB6+CGG20)*(1/gm8)//ro10//(gmro6)*ro4

楼主:
来个大佬救救

网友:
The cross conduction helps in improving the DC gain and Bandwidth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主极点在第一级输出,当成米勒补偿的两级运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极点在第一级输出,当成米勒补偿的两级运放就行了。

想请教一下,上下两个单端输出处不是会分别看到一个1/gm的小阻抗吗?这会不会影响主极点,或者导致第二级最终输出端才是主极点?

楼主:
顶一下别沉啊

网友(2024-12-05):
可以发一下这篇论文嘛

网友(2025-07-30):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上下两个单端输出处不是会分别看到一个1/gm的小阻抗吗?这会不会影响主极点,或者导致第二级 ...

看节点的阻抗和负载电容,很明显第一级的输出阻抗非常大,为主极点

网友:
在交流情况下,中间的浮动偏置是短路的。第一级输出阻抗应该是ro12//[(gm6ro6)*(r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