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段阵列电阻和折叠电阻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2-18):
请问:分段阵列电阻是很多个电阻串联?折叠电阻是并联的意思吗?

网友A:
串联,并联概念能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并联概念能区分?

能啊 就是不明白分段阵列电阻和折叠电阻区别 所以猜测是不是串并联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啊 就是不明白分段阵列电阻和折叠电阻区别 所以猜测是不是串并联的问题
...

折叠也是串联,两个及其以上电阻头都连在一起,尾都连在一起才是并联,折叠是头尾相接,不过是扭来扭去缩小了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叠也是串联,两个及其以上电阻头都连在一起,尾都连在一起才是并联,折叠是头尾相接,不过是扭来扭去缩 ...

这个里面R1或者R2是折叠电阻是吗?那什么是分段阵列电阻啊?

网友:
举个例子说明吧,方阻为1k的工艺下,一个100K的电阻,你选择20k一根5根串联,这就是分段。你选择用一根电阻来回曲折的方式去做,这就是折叠。
两个方式应用场景不同,如果是匹配,分压,补偿之类的,对电阻精度要求相对较高就用分段。如果是大阻值(比如几个M)的下拉,限流之类,对电阻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折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里面R1或者R2是折叠电阻是吗?那什么是分段阵列电阻啊?

分段阵列我理解的意思就是有几个电阻需要匹配,但是这几个电阻有的长有的短,匹配最好是长度都相同,取一个中间长度数值,让匹配的电阻长度都往这个长度靠拢,过长的就分段,串联起来,过短的就复制增加,通过并联的方式保持阻值不变,这些电阻都是长度相同的,并进行匹配,也算是分段后进行阵列排布的意思吧,就是注意连接,串联的串联,并联的并联,所以阵列排布不一定只有串联,也有并联,以及串并联结合。折叠电阻,我看书上描述的就是一根电阻,中间绕来绕去的,也相当于多个电阻串联起来,不过不是用金属进行连接,是本身的电阻体折叠,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段阵列我理解的意思就是有几个电阻需要匹配,但是这几个电阻有的长有的短,匹配最好是长度都相同,取一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