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使能信号的作用

楼主(2024-02-18):
现在负责一个小模块的设计, 顶层给了一个使能信号,要求使能信号有效时模块才开始工作(不关电)。想请教一下,模块的使能信号在内部应该怎么使用? 是只约束输出在使能有效时变化?还是将所有内部的寄存器都约束上,使能有效时寄存器才变化(类似时钟门控)? 如果使能信号仅约束了输出的变化,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如果所有寄存器都管上,那势必会增加额外的面积? 有一个通用的标准吗?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通常情况下,模块使能信号有效时模块正常工作,模块使能信号无效时模块内部寄存器都保持状态不变。模块使能信号实现上类似于时钟门控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下,模块使能信号有效时模块正常工作,模块使能信号无效时模块内部寄存器都保持状态不变。模块使能 ...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