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设计问题

楼主(2024-02-18):
为了提高psrr输出端挂了一个低通滤波,但是电容较大为100n,使输出电压的上电时间过长,该怎么调整,向各位大佬请教

网友A:
片外?不然电容太大了,片上得好多面积。看了下在用得pdk,.18工艺,25u*25u的mim才1.25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外?不然电容太大了,片上得好多面积。看了下在用得pdk,.18工艺,25u*25u的mim才1.25p,,, ...

您的意思是放在片内么,现在问题就是psrr和上电时间有点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外?不然电容太大了,片上得好多面积。看了下在用得pdk,.18工艺,25u*25u的mim才1.25p,,, ...

电容小了,高频时psrr也小了,上电是正常了,放电快了

网友B:
启动时候短接电阻,稳定再接回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时候短接电阻,稳定再接回来呗

我理解您的意思,但是咋操作呢,还请指教

网友C:
做一个POR,上电时给电容充电,冲到一定电压值关掉充电通路;掉电时直接打开放电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POR,上电时给电容充电,冲到一定电压值关掉充电通路;掉电时直接打开放电通路。 ...

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放在片内么,现在问题就是psrr和上电时间有点冲突

片内不可行的,这么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