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助,关于工艺迁移

楼主(2024-02-18):
    这几天在做TJ到SMIC的工艺迁移,使用了官方提供的CCSmigrateDeisgn.il以及CCSCdfCallbackEntireLib.il这两个脚本,其中在运行第二个脚本时CIW报了很多错误,但是单纯从原理图中各个器件的property来看,所有晶体管的参数都是成功替换了的。问题出现在了提取网表的过程中,以mos管为例,替换后的mos管网表仅有finger number以及length这两个参数,而finger width,total width,以及multiplier的参数都离奇失踪了,仿真是采用默认值计算的。

        不知道有没有好大哥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救救救!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在运行脚本时CCSmigrateDeisgn.il,需要选择重新生成器件,这样网表就没有问题了,感谢大家

楼主:
补充一下CIW中的报错信息:
PasCdfGetDpt: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emplate= "o") - CCSeffCDF@0x29a310b0

网友A:
是不是缺少devicemap之类的文件? 我没有使用过你说的脚本,只是在导入cdl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类似的错误。需要自己写一个devicem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缺少devicemap之类的文件? 我没有使用过你说的脚本,只是在导入cdl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类似的错误。 ...

我自己写了一个移植的map文件,里面写好了对应替换的器件名称,symbol,以及width length fingers multiplier,在替换后的schematic中,用Q查看器件的参数,也是正确的,但是提出的网表始终有问题,不显示width以及multipli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呢
https://www.eet-china.com/mp/a49719.html

这个我有看过,不过没有下载到CCSdelInstCreate.il这个脚本,根据我的理解,这个脚本的功能和我使用的CCSmigrateDeisgn.il脚本是一致的,不过我这个脚本提供了GUI界面,他额外使用的CCSinvokeCdfCallbacks.il我也用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有看过,不过没有下载到CCSdelInstCreate.il这个脚本,根据我的理解,这个脚本的功能和我使用的CCS ...

试试 在CIW 页面的updata design CDF  也刷新下呢?

网友C:
TJ 一般 都哪类 工艺
  怎会选TJ ?

楼主:
引用 网友C:
TJ 一般 都哪类 工艺
  怎会选TJ ?

常规的.18 CMOS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规的.18 CMOS工艺

Smic 0.18 就相容 tsmc 0.18um .  0.18很常见 各厂都有 , 很老工艺   project当初怎会选TowerJazz  厂?
   没投过  Tower,    TJ  这家如何 ?
Smic  umc mxic  vis  nexchip   psmc(naxchip)  都算常见 ,  Dongbu   GF 也还好
反而TJ  少看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在运行脚本时CCSmigrateDeisgn.il,需要选择重新生成器件,这样网表就没有问题了,感谢大 ...

楼主,重新选择生成器件是啥意思呀,我用的是5楼提供的CCSdelInstCreate.il这个脚本替换做的工艺转移没有GUI界面,也是运行CCSCdfCallbackEntireLib.il这个脚本的时候报和你一样的错

楼主(2024-03-20):
引用 网友D:
楼主,重新选择生成器件是啥意思呀,我用的是5楼提供的CCSdelInstCreate.il这个脚本替换做的工艺转移没有 ...

我后来没有使用这个脚本,我用的那个带GUI的脚本里面有一个选项是是否重新生成器件,这个需要选确认。
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兔二思,他这边有全部的脚本~

网友(2024-07-17):
显示与q的参数不一样,运行第二个脚本也出现了异常,异常代码如下。
*error*,PasCdfGetDpt: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other) type (type template=“o”) -CCSeffCDF@x1fac4650

网友(2024-12-30):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CIW中的报错信息:
PasCdfGetDpt: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 ...

一样遇到这个问题 老哥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在运行脚本时CCSmigrateDeisgn.il,需要选择重新生成器件,这样网表就没有问题了,感谢大 ...

楼主,遇到和您同样的问题,您说的选择重新生成器件是这里选择yes吗,我这里选择yes或者no都会报这个错误,期待回复!!

网友F(2025-03-20):
引用 网友E:
楼主,遇到和您同样的问题,您说的选择重新生成器件是这里选择yes吗,我这里选择yes或者no都会报这个错误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通过skill脚本进行工艺迁移,cdfcallback的时候报错
https://bbs.eetop.cn/thread-982060-1-1.html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过skill脚本进行工艺迁移,cdfcallback的时候报错
https://bbs.eetop.cn/thread-982060-1-1.html
(出处 ...

多谢,方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