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结构请教

楼主(2024-02-18):
100资产
最近在查阅电荷泵文献时候,时常看到这种结构
但是对于他的工作原理和分析感觉有点难以理解

因此来请教一下大佬们,希望可以指点一下

文献中的CP结构

文献中的CP结构

网友:
运放的虚短还是虚断,忘记了是哪个了,只要运放的增益足够大就会导致M8与M6的漏极电压相等,达到好的镜像电流的作用,但是你镜像的电流源由于M7与M8栅极连接在一起导致M8处于线性区,这样即使有运放钳位漏极电压但实际电流偏差还是比较大的(通过实践做出来反馈回来找到的原因,都是血的教训,不好设计的),你要修改镜像casecode电流源的连接结构,可以参考拉扎维电流镜那章

网友:
这几个晶体管大概得尺寸有吗?

网友:
哪个文献啊?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
运放的虚短还是虚断,忘记了是哪个了,只要运放的增益足够大就会导致M8与M6的漏极电压相等,达到好的镜像电流的作用,但是你镜像的电流源由于M7与M8栅极连接在一起导致M8处于线性区,这样即使有运放钳位漏极电压但实际电流偏差还是比较大的(通过实践做出来反馈回来找到的原因,都是血的教训,不好设计的),你要修改镜像casecode电流源的连接结构使得M8处于饱和区,可以参考拉扎维电流镜那章

楼主:
这是原文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虚短还是虚断,忘记了是哪个了,只要运放的增益足够大就会导致M8与M6的漏极电压相等,达到好的镜像电 ...

输出阻抗你可以小信号算一下,输出阻抗多了个Av运放的增益,所以即使在Vtune高摆幅的变化下id基本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虚短还是虚断,忘记了是哪个了,只要运放的增益足够大就会导致M8与M6的漏极电压相等,达到好的镜像电 ...

您的意思是这种结构实际在缓解电流失配上也无法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这种结构实际在缓解电流失配上也无法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吗??
...

这个结构我尝试过原理图还行,但是后仿不太好,所以你要在这个基础上修改左边的电流镜结构,你可以参考拉扎维电流镜那一章再添加一级casecode

网友A:
你可以多添加一级casecode,就是拉扎维131页图5.19(b)然后再用运放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多添加一级casecode,就是拉扎维131页图5.19(b)然后再用运放钳位

好的,谢谢您!!

网友:
MOS处于线性区,ro小点,导致电流镜的电阻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