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PMOS的B、SUB、ISUB、ISO分别代表着什么呢

楼主(2024-02-18):
如图所示 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具体什么作用呢

网友A:
bcd的,具体可以看工艺文档

网友:
高压工艺

网友B:
可以看看器件的剖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d的,具体可以看工艺文档

好的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器件的剖面图

好的 谢谢回复 我去看看

网友C:
PM0:instance编号,意思就是第0个PMOS,PM1,PM2,NM0,NM1.......;pch:mos类型,不同工艺名称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0:instance编号,意思就是第0个PMOS,PM1,PM2,NM0,NM1.......;pch:mos类型,不同工艺名称有所不同 ...

哈哈哈哈哈这个我知道 我问的是这些隔离环 隔离岛具体是什么原理呢 SUB、ISUB、ISO这几个端是怎么区分的 分别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哈这个我知道 我问的是这些隔离环 隔离岛具体是什么原理呢 SUB、ISUB、ISO这几个端是怎么区分的  ...

嗷嗷,那就得看剖面图了,BCD工艺这个iso,一般会有个isoring,是物理隔离,它可以很直接粗暴去防止latch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嗷嗷,那就得看剖面图了,BCD工艺这个iso,一般会有个isoring,是物理隔离,它可以很直接粗暴去防止latch ...

器件就是正常围subring,然后同电位会在外头围一个大的iso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器件就是正常围subring,然后同电位会在外头围一个大的isoring

感谢回复!这些应该都是用来隔离高压器件用的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些应该都是用来隔离高压器件用的是吧!

对,主要就是防latch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哈这个我知道 我问的是这些隔离环 隔离岛具体是什么原理呢 SUB、ISUB、ISO这几个端是怎么区分的  ...

sub就是psub,iso就是在四周和底部把内部的p注入和外面的psub隔离出来,隔离是iso,隔离出来的p注入就是isub

网友E:
A high-efficiency charge pump in BCD process for implantable medical devices

楼主:
引用 网友D:
sub就是psub,iso就是在四周和底部把内部的p注入和外面的psub隔离出来,隔离是iso,隔离出来的p注入就是i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A high-efficiency charge pump in BCD process for implantable medical devices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