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悬赏!悬赏!MATLAB多重横坐标绘图方法

楼主(2024-02-18):
请问,这种三行横坐标的图用MATLAB如何绘制?

网友A:
在MATLAB中,创建具有多个横坐标轴的图形通常需要使用不同的技术,因为MATLAB本身不支持直接在单个图形上叠加多个独立的横坐标轴。不过,你可以通过一些创造性的方法来模拟这种效果。

以下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它使用了axes函数来创建多个坐标轴,并通过调整它们的位置来使它们看起来像是同一个图形上的多个横坐标轴:

创建主图形和第一个横坐标轴:

使用plot或plotyy函数创建主图形和第一个横坐标轴。
创建额外的横坐标轴:

使用axes函数在第一个横坐标轴下方创建额外的横坐标轴。
设置这些额外横坐标轴的XLim、YLim和XTick等属性,以匹配主图形。
使用set函数设置这些额外横坐标轴的可见性,例如,你可能想要隐藏它们的边框和背景。
添加额外的横坐标轴标签:

使用xlabel或text函数在额外的横坐标轴上添加标签。
调整标签的位置和格式,使它们与图形协调。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实现这种方法:

% 创建主图形和第一个横坐标轴
x = 0:0.1:10;
y1 = sin(x);
y2 = cos(x);
figure;
[ax1, h1, h2] = plotyy(x, y1, x, y2);

% 设置主图形的属性
xlabel(ax1, '主横坐标轴');
ylabel(ax1, 'y1');
ylabel(ax2, 'y2');
title('多重横坐标轴绘图示例');

% 创建额外的横坐标轴
ax3 = axes('Position', get(ax1, 'Position'), 'XAxisLocation', 'bottom', ...
    'XLim', get(ax1, 'XLim'), 'YLim', get(ax1, 'YLim'), ...
    'XTick', [], 'YTick', [], 'Box', 'off', 'XColor', 'none');

% 添加额外的横坐标轴标签
text(ax3, get(ax3, 'XLim')(1), 0, '额外横坐标轴1', 'HorizontalAlignment', 'right');
text(ax3, get(ax3, 'XLim')(2), 0, '额外横坐标轴2', 'HorizontalAlignment', 'left');

% 调整图形布局以显示所有横坐标轴
linkaxes([ax1, ax3], 'x');

在这个示例中,plotyy函数用于创建具有两个y轴的主图形,然后axes函数用于在主图形的下方创建一个额外的横坐标轴。通过调整这些坐标轴的位置和属性,以及使用text函数添加标签,可以创建出具有多个横坐标轴的视觉效果。

网友:
在MATLAB中,你可以使用yyaxis函数来绘制具有多重横坐标的图表。yyaxis函数允许你在同一图中绘制具有不同纵坐标的数据,并且可以分别设置左侧和右侧的纵坐标刻度。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演示了如何使用yyaxis函数绘制具有多重横坐标的图表:

x = 0:0.1:10;
y1 = sin(x);
y2 = exp(-0.1*x).*cos(x);

figure;
yyaxis left
plot(x, y1, 'b-')  % 左侧纵坐标
ylabel('sin(x)')
yyaxis right
plot(x, y2, 'r-')  % 右侧纵坐标
ylabel('exp(-0.1x)*cos(x)')
xlabel('x')
title('多重横坐标绘图示例')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首先创建了一些示例数据x、y1和y2,然后使用yyaxis函数在同一图中绘制了两条曲线,分别使用左侧和右侧的纵坐标刻度。最后,我们设置了横坐标的标签和图表的标题。

网友:
学了一下,感谢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ATLAB中,创建具有多个横坐标轴的图形通常需要使用不同的技术,因为MATLAB本身不支持直接在单个图形上叠 ...

虽然程序有错误,但是一个不错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