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关于CPPLL稳定问题相关问题的求助,求各位大佬解答

楼主(2024-02-18):
滤波器参数是使用pllsim计算出来的,在CPPLL稳定时后,感觉输出频率波动非常大,500M的输出频率上下波动到了10M左右;其vco的控制电压如图,放大后会有很强的上下波动,第一次做PLL不太熟练,请求各位大佬解答一下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A:
reference spur呗,你vctrl变化不算大。把频率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B:
vctrl变化不大呀,一点点的波动有可能是cp的电流失配造成的

楼主:
这是频率图,感觉这个波动挺大的不知道为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ference spur呗,你vctrl变化不算大。把频率图贴上来看看。

图片附上来了,请帮忙看看这个波动算大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trl变化不大呀,一点点的波动有可能是cp的电流失配造成的

感谢回复,那请问频率的话有1.5%的波动是不是太大了啊,我把频率图贴上来了

网友C:
输入频率的变化有多大呢?

网友D:
1.kvco是多大?
2.这个频率的抖动变化规律和vctrl的变化能否对应?kvco*vctrl的变化能不能达到这个量级?
3.仿真器仿真精度是多少?仿真步长设定多少?
4.对输出信号做fft,看看频谱上还有什么频率成分?
基于上面几个问题,你在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kvco是多大?
2.这个频率的抖动变化规律和vctrl的变化能否对应?kvco*vctrl的变化能不能达到这个量级?
3 ...

感谢,等我仔细思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频率的变化有多大呢?

输入理想方波,频率没有变化;请问你是B站上的UP吗,我今天还在看你的视频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那请问频率的话有1.5%的波动是不是太大了啊,我把频率图贴上来了 ...

你放大看看,频率毛刺是不是出现在跟参考频率相同,就是你每次鉴相器工作完以后导致的,应该是reference spur。KVCO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理想方波,频率没有变化;请问你是B站上的UP吗,我今天还在看你的视频哈哈哈 ...

不是的;有看过cp的动态失配吗?
另外,就像楼上大佬说的,看一下是不是kvco过大造成的

网友:
1、仿真环路的相位裕度是多少呢?再提高一点?2、有reference spur,考虑再加一级RC(但会损失相位裕度,需要调环路参数)

网友(2025-03-30):
请问贴主有解决吗,我遇到也是这样问题,我做2.4G的锁相环,输出电压上下波动10mv,然后KVCO=159,但是输出电压波动0.04G

网友(2025-08-19):
各位大佬,小弟在做PFD+CP,现在单独测试PFD+CP,出现了CP输出电压过充的现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