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内存扩展

楼主(2024-02-18):
我的虚拟机里根目录内存不够用了,想扩展一下内存,结果出现这个问题,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A:
可用空间不够啊,加硬盘

网友:
120大于100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空间不够啊,加硬盘

可能是有bug,重启了一下虚拟机就扩展成功了,然后进系统把内存分配给了根目录

网友B:
你这个难道不是扩展硬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难道不是扩展硬盘吗

是的,硬盘扩展完后进系统用脚本把内存分配给根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