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FFT输出

楼主(2024-02-18):
使用Matlab建模得到一张图,加入了一些非理想因素,这张图合理吗?不太确定,有大佬能帮忙看一下吗?

楼主:
会不会出现这种SFDR很好,但SNR很差,以至于两者相差超过30dB的情况,我好像在此之前没有见到过这种

网友:
计算SNR的时候是不是把DC分量也算进去了?可以去掉看看

网友:
三楼说的对,DC值差不多是图里面的SNR。SFDR表征线性度,SNR表征噪声大小。SFDR好,不意味着SNR好,噪低和取的点数有关,取的点数越多,噪底越低,ADI有篇应用手册上有公式。假设电路没有非线性,那么SFDR应该就只和噪底有关,如果取的点数很多,体现出来的SFDR也就越好。你取了4096个点,已知噪声低为102dB左右,从图中没有看到非线性的spur,那么SNDR=SNR=102dB-10log10(4096/2)=102dB-33dB=69dB.

网友:
DC 剪掉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