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对华大九天Xtime软件有经验的大佬

楼主(2024-02-19):
想知道华大Xtime这个软件,它在优化时序的时候需要导入Spice Subckt, 我看它们的教程输入是lpe后的.spi文件。可是我翻看了设计使用的工艺库文件,并没有提供lpe文件。类似的.spi文件只有empty_sbuckt.spi这个。导入后运行不正常

想知道,这个文件是工艺库提供呢?还是需要自己在lpe过程后导出的文件?

如果是厂家提供,那么有其他文件可以替代吗?

网友A:
这个网表是用工具产生的包含寄生参数的网表,如果没有寄生文件话问fab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表是用工具产生的包含寄生参数的网表,如果没有寄生文件话问fab要

是类似starRC或者virtuoso的lpe产出文件吗?

网友(点评):
嗯,包含寄生参数的电路网表,例如calibre pex提出的用于后仿的网表

网友(2025-07-16):
lpe没有,用cdl也能跑,但是精度就不要看了

网友:
可以用START RC转LPE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