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d语句用法求助-SKILL

楼主(2024-02-19):
在用户手册中我看到这样一个sample: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returns a copy of aList
;;;with elem swapped one position closer to the top
;;; of the list. == aList if elem is already on top
;;; of the list.

上面高亮的这句:
`( ,elem ,car( aList ) ,@cddr( aList ))
是什么意思?其中的 “ ` " “ @ ”是什么用法?

楼主:
这个插入代码怪怪的,我把代码放这里好了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returns a copy of aList
;;;with elem swapped one position closer to the top
;;; of the list. == aList if elem is already on top
;;; of the list.
procedure( trSwapElementTowardTop( elem aList )
        cond(
                ( !aList nil)
                ( elem == car( aList ) aList );;; already the first item
                ( elem == cadr( aList )
                        `( ,elem ,car( aList ) ,@cddr( aList ))
                )
                ( t
                        cons(
                                car( aList )
                                trSwapElementTowardTop( elem cdr( aList ))
                        )
                );t
        );cond
);procedure

/*
trSwapElementTowardTop(1 nil)        =>        nil
trSwapElementTowardTop(1 '(1))        =>        (1)
trSwapElementTowardTop(1 '(1 2))        =>        (1 2)
trSwapElementTowardTop(1 '(2 1))        =>        (1 2)
trSwapElementTowardTop(1 '(2 3 1 4))        =>        (2 1 3 4)
trSwapElementTowardTop(2 '(1 3 2 4))        =>        (1 2 3 4)
*/

楼主:
原文关键词:creating list box fields

网友A:
没有逗号和逗号@时  反引号与单引号相同
如果逗号出现在反引号形式内部  紧跟在逗号后面的表达式会被评估   并且评估结果会替换原始形式

,elem 表示要取得 elem 变量的值并插入到表达式中
,@ 是展开符号,用于展开列表或向量,将其中的元素依次插入到当前列表中

y = 1
`(x y z)                      => (x y z)
`(x ,y z)                      => (x 1 z)

x = 1
y = '(a b c)
`(,x ,y z)                 => (1 (a b c) z)
`(,x ,@y z)                 => (1 a b c 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逗号和逗号@时  反引号与单引号相同
如果逗号出现在反引号形式内部  紧跟在逗号后面的表达式会被评估   ...

明白了,多谢解答!才发现在Help里直接搜 ,@ 就有结果。

还有个问题,上面的代码里,cond后面跟着的:
  (!aList nil)
这里 “ !aList ” 就是将aList取反吗?
我在CIW里看到是这样的:

a=1        =>        1
!a        =>        1

输入 “ !a ” 产生的log也不是 “ !a ” ,而是变成了 “ a=1 ”,返回值也是 “ 1 ”。
这要怎么理解?

网友A:
!aList 是判断 aList 是否为 nil
aList 为 nil 则输出 nil

ciw 输入 !a 表示执行上一个 a 开头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ist 是判断 aList 是否为 nil
aList 为 nil 则输出 nil

原来如此,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