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测试

楼主(2024-02-19):
刚接触PCIe测试,请教各位大佬,pcie switch除了对serdes进行DFT测试、loopback测试,还有哪些是ATE可以测的?
顺便ATE需要了解哪些关于PCIe的知识,谢谢大家!

网友A:
GPT给出的回答:除了对SerDes进行DFT(Design for Testability)测试和loopback测试之外,ATE(Automatic Test Equipment)还可以进行许多其他类型的测试,以确保PCIe Switch的功能和性能。以下是一些ATE可以测的PCIe Switch的其他测试类型:  功能测试:验证PCIe Switch的基本功能,包括端口配置、数据包转发、错误处理等。  性能测试:测量PCIe Switch的性能指标,如吞吐量、延迟、带宽等。  兼容性测试:验证PCIe Switch与不同厂商和型号的设备之间的兼容性,包括各种PCIe设备和主机系统。  电气特性测试:测量PCIe Switch的电气特性,如功耗、电压、电流等。  热测试:测试PCIe Switch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性能和稳定性。  可靠性测试:测试PCIe Switch在长时间运行和各种环境条件下的可靠性。  安全性测试:验证PCIe Switch的安全功能,包括访问控制、数据保护等。  故障注入测试:测试PCIe Switch在面对各种故障情况时的表现,包括断电、信号干扰、错误注入等。  这些测试类型可以帮助确保PCIe Switch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正常工作,并且符合规范和性能要求。ATE可以通过自动化测试流程来执行这些测试,并生成详细的测试报告,以便进行问题排查和性能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T给出的回答:除了对SerDes进行DFT(Design for Testability)测试和loopback测试之外,ATE(Automatic T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