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按照如图所示,仿真开关电容滤波器,最终-3dB带宽与计算所得严重不一致

楼主(2024-02-19):
按照如图所示,仿真开关电容滤波器,最终-3dB带宽与计算所得严重不一致,C1=1p,C2=1p, clk=1MHz,按照计算,f-3db=159kHz,仿真结果为110kHz,严重不一致啊,随着clk的翻倍,f-3db翻倍,但是随着电容的翻倍,f-3db不是翻倍的变化,为啥啊,到底哪里不一样啊,求大神解答,截图是EE247 lecture9

楼主:
没人研究吗

网友A:
f-3db的表达式看一下。开关应该是仿真的非理想器件吧?非理想器件有寄生电容,尺寸太大的话,相对于1p的C1,C2,110的仿真结果应该是能够接受的。这里把电容C1C2调大,仿真结果应该会更接近159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db的表达式看一下。开关应该是仿真的非理想器件吧?非理想器件有寄生电容,尺寸太大的话,相对于1p的C1 ...

我用的是理想开关,应该没有寄生电容吧,而且差距与理论值实在太大了,没人关注吗

网友B(2024-04-01):
楼主有结论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结论了么?

没有啊

网友(2024-06-02):
你好 请问一下 开关电容滤波器如果放在第一级的话怎么仿真s11. 我看sp仿真好像都是建立在DC工作点上的静态仿真,但是实际情况应该是任意时刻有一组开关导通的等效模型,那要怎么仿真阻抗匹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