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根据EM rule 和 电流计算走线宽度

楼主(2024-02-19):
如题,某些IP 集成对power net 宽度要求,需要根据IP 的电流以及EM rule 计算得出线宽,计算得出的这个线宽再与设计中版图实际线宽比较是否满足,请问怎么计算得出这个线宽呢

网友:
看Fab的规则文件中,是否有提供,不同厚度Metal,单位宽度能够提供的电流承载能力信息。
比如Metal1, *mA/um这种信息。

网友:
em rule如果有金属厚度和方块电阻,你可以用电流要求算出线宽,计算方式建议去看模拟板图艺术电阻计算那一章节,有介绍的

楼主:
比如我现在的em rule 但是有些看不太懂

网友(2024-05-17):
请问博主找到算功率管的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