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看不懂滤波器的layout,求帮助

楼主(2024-02-19):
很多金属层堆叠在一起形成ground shield,这个ground shield的用途是什么?为什么需要许多金属层堆叠起来?
feed lines是图中的哪个部分?TM1的作用是什么?不同金属层之间黑色的矩形块又是什么?

网友A:
这个ground shield的用途是什么?
屏蔽作用,让被屏蔽的器件有一个相对来说“较为干净的环境”(减少信号干扰)
为什么需要许多金属层堆叠起来?
为了屏蔽效果好一点
feed lines是图中的哪个部分?
mim的输入和输出部分。
TM1的作用是什么?
没有作用TM的意思是TOP METAL,有的工艺有两层顶层金属就分别命名为TM1,TM2,本质上就是厚一点的金属。
不同金属层之间黑色的矩形块又是什么?
看起来是金属间的孔(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ground shield的用途是什么?
屏蔽作用,让被屏蔽的器件有一个相对来说“较为干净的环境”(减少信号干 ...

那为什么要中心抽头呢?TM1和TM2的连接位置是图中圈出来的部分吗? 屏幕截图 2024-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