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压曲线

楼主(2024-02-19):
看了很多文献跑的图都是第一幅图这种样子,为啥我的图是第二幅这种曲线,用的也是一样的架构

网友:
应该是跟你所用的工艺有关,大部分工艺BJT的model是VBE的负温度系数的绝对值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则开口向下,有些工艺BJT的model是VBE的负温度系数的绝对值随温度升高而降低,故开口向上。

网友(2024-04-23):
看看你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