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个术语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4-02-20):
当我们讨论一个放大器的开环增益A(jw)时,经常说dc gain是多少多少,但事实上应该把这个增益叫作带内增益或者低频增益才是正确的吧?否则的话输出节点的dc值也被放大A倍了。

网友A:
dc gain重点是增益gain,dc值变化dV,输出也会变化A*dV

网友:
小信号增益呀,输出的放大倍数怎么和dc值扯上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gain重点是增益gain,dc值变化dV,输出也会变化A*dV

谢谢回复!

那如果有一个以电流源为负载的单级共源级放大器,它的dc gain是-10,如果输入的dc从600 mV变成610 mV,那输出应该是降低100 mV吗?这个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