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些电路设计会用到hb和hbnoise?

楼主(2024-02-20):
(图片)

网友A:
射频功放,混频器,振荡器。振荡器phase noise需要用hb+hbnoise仿真。混频器噪声系数也需要用hb+hbnoise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功放,混频器,振荡器。振荡器phase noise需要用hb+hbnoise仿真。混频器噪声系数也需要用hb+hbnoise仿 ...

谢谢,任何mixer的仿真都需要hb+hbnoise吗?

网友(2024-09-10):
hb适用于具有近正弦波信号且没有高速转换的电路。尽管hb可以通过设置大量谐波来处理具有快速转换的电路,但shooting(在pss中可用)可能会运行得更快。对于LC振荡器,尤其是晶体振荡器,应该使用hb。对于环形振荡器,shooting pss可能会更快、更准确。
另外,hb可用于非常非线性的电路,包括具有多个频率分频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