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modelsim 2022.2版本的大侠共享下

楼主(2024-02-20):
请有modelsim 2022.2版本的大侠共享下,谢谢。

楼主:
合适vivado2022.2的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64083-1-1.html

网友B:
请问要PE的 还是SE 还是DE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要PE的 还是SE 还是DE版本的

啥区别?

网友:
Modelsim PE means Personal Edition and is the most simple one. Modelsim DE means Deluxe Edition and has just the assertions as a new feature. And there is Modelsim SE which means Special Edition is the most complete Option. Keep in mind that there are also Versions AE (Altera Edition) and XE (Xilinx Edition) which are used in specific programs and is sometimes distributed for free.

网友(2024-11-20):
有破解工具吗?

楼主:
以前版本都是通用的呀

网友(2025-02-28):
楼里提供的是2022.2 DE版本,没有对应的破解补丁。我在将2019SE破解方法应用在其中后,可以启动,但是进行仿真时会报错license issue,因此使用不了。

之所以寻找2022.2版本是因为与Vivado2022.2的兼容问题,官方推荐这样的版本,否则会在Vivado的控制台提示版本不合适的warning。

有没有成功运行Modelsim2022.2 DE的大佬提供一下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哦对了,这个Modelsim2022 DE虽然无法进行仿真,但是在Vivado2022.2可以进行编译且没有报错。

而使用Modelsim2020 SE可以独立仿真,却在Vivado2022.2中编译有很多错误,估计是版本不兼容问题。

网友:
破案了,上面编译的问题是因为忘记删另一个版本Modelsim的环境变量了。

现在Vivado2022.2和Modelsim2020.4可以正常联动了!

网友(2025-10-31):
有没有能破解的,适用于linux系统的modelsim资源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