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佬,我每次重新启动virtuoso的时候都需要重新设置孔间距

楼主(2024-02-20):
请问这些孔参数可以在启动的文件中设置修改吗

网友:
这边是自行定义的参数,如想每次启动都能使得孔间距为自定义,建议在CIW中的Technology Library Manager中设置修改,但需注意权限问题。可以复制个工艺库试试

网友A:
这个你在一次改完之后,回到CIW在option里面save default保存在cdsenv文件里应该就行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在一次改完之后,回到CIW在option里面save default保存在cdsenv文件里应该就行了,试试看 ...

试了一下,没有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没有成功

昂,我其他很多设置都是这样保存默认的,这个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