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lp求助

楼主(2024-02-20):
1.请问位于power_gated_domain的isolation cell的VNW引脚要怎么接不会报错,(在upf中设置了power_gated_domain的primary_power为vddgate,isolation cell的VNW引脚又需要接VDD,vclp在check_lp -stage pg时会报错:upf 的primary supply net和design不匹配)

网友A:
关断domain加ISO,得拉always on的power给它供电,并且ISO要加能放在关断区域的,不然可能后面vclp过了LVS不过

楼主:
我Desing中给ISO接了always on power VDD的,但是现在vclp就会报UPF primary domain supply net does not match design supply net on pin of ins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断domain加ISO,得拉always on的power给它供电,并且ISO要加能放在关断区域的,不然可能后面vclp过了LVS ...

我Desing中给ISO接了always on power VDD的,但是现在vclp就会报UPF primary domain supply net does not match design supply net on pin of ins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断domain加ISO,得拉always on的power给它供电,并且ISO要加能放在关断区域的,不然可能后面vclp过了LVS ...

我的ISO用的是双电源的cell,primarypower VDD接了可关断的电源VDDGATE,backup power VDDG接的always on 的电源VDD,它的VNW是否也应该接always on电源VDD?

网友B:
upf中:
create_supply_set -function {nwell VDD} ? ,
也可能需要考虑一下可关断Domain是连阱还是隔阱。。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f中:
create_supply_set -function {nwell VDD} ? ,
也可能需要考虑一下可关断Domain是连阱还是隔阱。 ...

谢谢!加了之后就不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