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设计问题!

楼主(2024-02-20):
最近在做一个bandgap,仿tt的时候ppm在10左右,抛物线正常,然后ff时抛物线只剩下负斜率的那部分,ss时只剩下正斜率的那部分,这种情况正常么,什么导致的呢,小白一枚,向大佬们请教

网友A:
架构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构是哪一种?

经典电压模式的那种,一个运放俩bjt

网友A:
检查过运放工作在饱和区了吗? 另外每条分支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过运放工作在饱和区了吗? 另外每条分支电流多大?

检查了,我这个要求整体功耗在几个u,bjt支路电流300n左右,运放是在100n到300n,因为功耗低基本上都工作在亚阈值区

网友:
没办法,低功耗就是有很多缺点

网友B:
电阻换成理想电阻看看曲线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换成理想电阻看看曲线变化

另外哥们你1阶bgr能跑到10p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换成理想电阻看看曲线变化

就是用的理想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了,我这个要求整体功耗在几个u,bjt支路电流300n左右,运放是在100n到300n,因为功耗低基本上都工作 ...

这应该没办法,我自己经验是抓大概500n以上会漂亮一点

网友:
VBE不同corner下温度特性也会有区别,补偿在不同corner下肯定会有变化

网友:
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