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过程中是否可以更换tlef?

楼主(2024-02-20):
工具:innovus
阶段:chip_finish
这时候发现tlef 用错了版本,(主要是M9的pitch 等细微值的变化)。
这时候可以选择在当前阶段更改tlef重新绕线吗? 实现的指令是什么?
同时lvs有VDD VSS 识别错误导致所有cell都验证失败的问题(没有短路),是不是也和这个有关?

网友A:
这个得重新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重新跑吧

重新跑啦
不过我就是想看看,tlef能不能像lef一样重新替换一下
因为主要是高层的pitch不一样,我想看能不能换了tlef重新绕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跑啦
不过我就是想看看,tlef能不能像lef一样重新替换一下
因为主要是高层的pitch不一样,我想看能不 ...

嗯嗯。我是做PR tool的,从工具角度来看这样得重新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我是做PR tool的,从工具角度来看这样得重新跑。

嗯好的,谢谢谢谢~

网友B:
restoreDesign -lef_files $all_lef_files , 或者直接修改DB里的le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toreDesign -lef_files $all_lef_files , 或者直接修改DB里的lef文件

这个好像只能改lef不能改tlef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只能改lef不能改tlef

小的改动可以的,比如更改一些drc相关定义之类。
如果是metal option错了是不行的。
你只是M9 pitch错了,应该可以的,只是更新lef后要重新产生下M9的track。

网友(2024-07-09):
有几种做法:
方法一:
1. 吐出def file,找到TRACKS那一段,修改M9 pitch。
2. LoadLefFile tlef
3. defIn (1)吐出来的Def
4. defOut

方法二:
1. 将M9之下,以及M9之上个别存成两个Def file,同时删除Def TRACKS内文。
2. 重新打开环境,看是enc或是initial file回到floorplan;配合想替换的tlef file。
3.  defIn -specialnets Def file。
4.defOut

方法三:
1. deleteTrack -dir -layer
2. createTrack -dir -layer -start -step -num

但是方法三需要求牛人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