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中做Lvs时用的empty_subckt文件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4-02-20):
starRC中做Lvs时,需要抽取cdl网表,这时候需要include一个文件empty_subckt,这个empty_subckt文件是做什么用的?多谢

网友A:
文件可以声明一些器件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可以声明一些器件的信息

多谢,是声明什么方面的信息啊?这些信息是做什么用的啊?是像hcell一样做为一个整体参与Lvs这样的吗?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
类似这种定义四端

网友(2025-04-30):
为什么要有这个empty subckt呢?发现empty subckt里面的device都没有symbol,有symbol的devcie都不用放在empty subckt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