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请问怎么把只包含端口信息的lef文件转为def

楼主(2024-02-20):
50资产
求助求助,之前把只包含端口信息和boundary的gds文件通过abstract转换成了lef文件,现在想再把lef文件转成def,这样可以用innovus直接吃def文件进去,得到和layout中一致的端口信息,请问要怎么操作lef转def文件呢

网友A:
这里有个连接可以学习参考
https://wenku.baidu.com/view/917 ... dWelcomeRecomman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连接可以学习参考
https://wenku.baidu.com/view/917b0f023a68011ca300a6c30c2259010202f32b.html? ...

请问您之前做过这种操作吗,请问这个文章后面的需要一个网表文件,里面定义一个空module,这个网表是怎么得来的呢,是要通过.v文件修改得来的吗,求解求解

网友:
没有试过 也没有接触过encounter  蹲一个尝试结果hh
我的理解是新建一个只有空module的网表。

网友:
innovus里读这个lef和对应module 网表。然后存个def 出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