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NMOS管级联的作用

楼主(2024-02-20):
咨询一下,如下图所示的NMOS多级串联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工艺失调与mos管一致的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失调与mos管一致的大电阻

你好,请问这个怎么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失调与mos管一致的大电阻

等效成大电阻是吗? (“工艺失调”?)

网友B:
就是一个电阻,基础还需要加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电阻,基础还需要加强啊

好的,明白,顺便问下为什么要串联这么多个?

网友C:
比如你想要一个 W=0.5u,L=20u 的管子,40/28或更先进的工艺限制单个管子 L< 1u ,就需要大概串 20个 1u的管子来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你想要一个 W=0.5u,L=20u 的管子,40/28或更先进的工艺限制单个管子 L< 1u ,就需要大概串 20个 1u的 ...

好的,明白,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