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家的QRC抽取spef文件比StartRC抽取的spef文件大小大一个数量级

楼主(2024-02-20):
使用QRC的spef进行PT时序验证,结果与Innovus的时序结果差不多;使用StartRC抽取的spef文件进行PT验证时,结果有1000+hold违例

本人以为是StarRC抽取的spef文件有问题,但是整个抽取流程没有任何Error;
路过的大神有遇到这种情况的麻烦指点一二

楼主(2024-09-05):
我这个问题是StarRC抽取的问题,使用了ant.lef导致的,具体为啥尚且不清楚,在starRC脚本中将ant.lef去掉就没问题了

网友A(2024-02-24):
可以使用ostric对比下看看差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ostric对比下看看差在哪里

感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ostric对比下看看差在哪里

请问ostric是啥?

网友C(2024-06-17):
求问楼主有QRC抽spef的流程文档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问楼主有QRC抽spef的流程文档吗?感谢!

我用的是innovus集成的QRC,没有啥写啥文档,就使用setExtractRCMode命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ostric是啥?

cadence家的工具

网友(2024-07-19):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innovus集成的QRC,没有啥写啥文档,就使用setExtractRCMode命令设置

单独的quantus抽取准确度更高,在抽rc寄生这块,c家比s家应该要好一些

网友(2024-08-29):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innovus集成的QRC,没有啥写啥文档,就使用setExtractRCMode命令设置

请问具体是啥命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