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多层通孔的问题

楼主(2024-02-20):
打多层通孔的时候,比如,是直接从M2打到M7,还是从M2打到M4再拉一段M4再从M4打到M7

网友A:
建议你是错开打,从工艺的角度看,本来他是平的你每打一个孔他就会凸起来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是错开打,从工艺的角度看,本来他是平的你每打一个孔他就会凸起来一点 ...

好的,感谢!

网友:
额。。不错开也没问题吧,本来就是不同的mask,就算错开他也是单独用一层mask的

网友:
似乎没看到需要错开的要求。不错开是符合设计规则的。

网友:
孔和线的mask不在一起工艺也有区别,错开看不同孔是不是还会有深浅差异,金属爬坡是不是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记得ESD里面打孔是要错开的

网友:
以前的老工艺里面要求是错开,并且会有一定的间距要求,因为每一层的表面平坦化做的不好,在通孔处会有凸起或凹陷,这时候将通孔叠放或者是靠的过近会影响良率并且有可靠性的问题,现在的主流工艺已经改进了平坦化工序,将通孔叠放对良率和可靠性的影响缩小到可以忽略的程度。所以0.5um以下基本上都可以叠放了。ESD区域是建议不要部分重叠,即要么中心重叠放置,要么完全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