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阻匹配规则及根器件方法

楼主(2024-02-20):
对于匹配电阻,可以采用相同的宽度消除工艺偏差;对于不阻值的电阻可以将电阻分解成具有相同尺寸的电阻段,“根器件”方法。
所谓根器件,就是指一个可以根据这该电阻设计出所有其他电阻的某个阻值的电阻。为了减少电阻数量,进而减少接触电阻,一般不采用最小的电阻作为根器件,而是找出一个中间值。例如图1.4中的5个电阻需要设定根器件进行匹配,那么我们可以采用1K的电阻作为根器件,将电阻串联和并联起来。这种方法节省了接触电阻的总数使其所占的比例减少,面积也许会减少,因为电阻之间的间隙数少了,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是电阻器件本身的薄层电阻,而非接触电阻。
利用根部件时,如果所有的电阻尺寸一样,形状一样,方向一致而且相互靠近,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