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举电路,高侧NMOS管驱动问题,BUCK电路

楼主(2024-02-20):
目前正在做一个BUCK电路,输入5V,输出1V,遇到个问题,高侧管的NMOS打不开,找到的原因是BOOT和PH之间的电压只有1V左右(一个N50管子的阈值电压左右),手动在BOOT和PH间加一个2.5V以上的电源,强制将BOOT和PH拉到2.5V以上才能得到正常的输出,那么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高压侧的驱动模块有问题还是其他地方?
图一是高/低侧的驱动电路,图二是芯片的外围电路

楼主:
以上两图分别是BOOT和PH只有1V情况下输出的错误结果截图,和BOOT和PH间强加3V电源后的输出正确的截图

网友A:
v(boot,ph)的电压1v是怎么来的?你让这个源头的1v变成2v呢?在low side打开的时候,这个外围的c0上需要给一个你想要的电压值,当high side打开的时候,这个大电容才能保持住这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oot,ph)的电压1v是怎么来的?你让这个源头的1v变成2v呢?在low side打开的时候,这个外围的c0上需要给一 ...

v(boot,ph)的1V我怀疑是用reg_out2通过PMOS传输过去的,正常情况下,这里的reg_out2是4V的,但是这里只有2.6V左右,我看了下是因为这个传输管PMOS漏电了,有D->B端的漏电流,但是我将这个B端电压置为最高电压使得这种漏电情况不存在,输出仍然没有改变

网友:
看起来像是这一点电路,reg_out2是一个电源对吧?找一下low side打开的时候,这个reg_out2不能将boot拉到reg_out2的原因呢

楼主:
是的,reg_out2是boot的充电电源,但是BOOT的充电逻辑是在BOOT和PH的电压域下驱动的,但现在BOOT和PH的电压没有达到2.5V以上,所以这一块的逻辑也没起作用,所以BOOT也就没有充进去电,感觉是个死循环

网友:
从电平的角度来看这个地方的逻辑用boot是没有问题的,你reg_out2和boot之间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加过二极管,结果依旧

网友:
加了肖特基二极管,在low side 打开的时候,肖特基二极管就像一个导线一样,基本是reg_out2和boot直连,不能将boot拉到reg_out2,这就奇怪了~~~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漏电之类的,warnning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