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TSCR用于输出端口的ESD保护

楼主(2024-02-20):
我看到了论文中有写道:对于输出ESD保护,建议在LVTSCR和输出缓冲器之间增加一个小的串联电阻,否则LVTSCR不能有效地保护输出缓冲器。

论文中没有说明为什么对于输出ESD保护,建议在LVTSCR和输出缓冲器之间增加一个小的串联电阻。所以来问一下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咨询了GPT,GPT说,这是为了限制电流的瞬时变化率。这样做有几个可能的原因。1,ESD事件的快速变化。2,保护LVTSTR。3,电压波动控制。串联电阻起保护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咨询了GPT,GPT说,这是为了限制电流的瞬时变化率。这样做有几个可能的原因。1,ESD事件的快速变化。2,保 ...

ESD模型还有待加强训练,这些答案每一个靠谱的啊

个人觉得应该是输出器的开启电压太低,需要串联电阻提高电压让LVTSCR开启。通常来说LVTSCR的Vt1还是远远高于输出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D模型还有待加强训练,这些答案每一个靠谱的啊

个人觉得应该是输出器的开启电压太低,需要串联电阻 ...

确实哈哈哈,看到问题就盲搜一下,感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D模型还有待加强训练,这些答案每一个靠谱的啊

个人觉得应该是输出器的开启电压太低,需要串联电阻 ...

你的意思是输出缓存器(也就是那个输出端口的反相器用来提高驱动能力的)与LVTSCR形成了一个二级防护吗,然后在这个二级防护之间需要加一个电阻,以形成有效的二级防护吗?如下述两图所示

二级防护简图

二级防护简图

二级防护设计需要满足的公式

二级防护设计需要满足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