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s编译命令——时间参数模型

楼主(2024-02-20):
请问一下各位,目前在前仿后仿接触到了这些编译命令,但是不清楚这几个命令的具体区别、一般使用范围、命令效果
我目前只在前仿使用过"+notimingcheck +nospecify"
后仿使用过”+optconfigfile+./notimingcheck.cfg“,以及在刚开始时会加”+no_notifier“防止X态传播,后面会关闭;、
是否有人使用过下面的编译选项?

+delay_mode_distributed
   Specifies ignoring the module path delays and use only the delay
   specifications on all gates, switches, and continuous assignments.
+delay_mode_path
   For modules with specify blocks, specifies ignoring the delay
   specifications on all gates and switches and use only the module
   path delays and the delay specifications on continuous assignments.
+delay_mode_unit
   Specifies ignoring the module path delays and change all the delay
   specifications on all gates, switches, and continuous assignments
   to the shortest time precision argument of all the `timescale compiler
   directives in the source code.
+delay_mode_zero
   Change all the delay specifications on all gates, switches, and
   continuous assignments to zero and change all module path delays
   to zero.
+nospecify
   Suppresses module path delays and timing checks in specify blocks.
+notimingcheck
   Suppresses timing checks in specify blocks.
+no_notifier
   Disables the toggling of the notifier register that you specify in
   some timing check system tasks.

网友:
基本就用过后三个,和你描述的作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