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delay2 相位对齐问题 xapp855

楼主(2024-02-20):
背景:LVDS 300MHz DDR串行数据,1路lvds_clk,1路lvds_ctrl,16路lvds_data,要实现图像数据采集,用selcetIO IP 实现串行数据的延迟、串转并。
其中关于idelay 相位对齐的部分,参考xapp855手册上找到的动态位对齐的方案,方案大致是:
1.先找数据抖动区域的tap;
2.继续增加数据延迟,找到数据稳定的tap,确定数据眼图右边界;
3.继续增加数据延迟,找到数据抖动的tap,确定数据眼图左边界;
4.左右边界的中值,确定中心tap

IDELAYCTRL的ref_clock选择200MHz时,32tap可调延时范围总共为2.496ns。
现有几个问题:
1.如果tap=0时,时钟采样位置在data1靠右(红箭头)的位置,可能tap拉满至31都无法完成第三步找到左边界,这种情况怎么办?(因为两个bit数据跨越3.333ns超过延迟可调范围)
2.如果tap=0时,时钟采样位置在数据变化区(蓝箭头)位置,是不是应该跳过第一步直接开始第二步找右边界?
3.如何确认当前tap的采样点是否对应在抖动区域?多次采样+重复比较看数据是否恒定不变?

楼主:
奉上xapp855手册供各位参考

xapp855-16-Channel, DDR LVDS Interface with Per-Channel Alignment.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