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MOS 结构疑问

楼主(2024-02-20):
求助大佬,如图,这里LDMOS的SAB以及trench CT结构的作用是什么,对器件有什么影响?

网友:
sab阻止生成硅化物生成,提高器件可靠性;trench ct结构可能是减小导通电阻,如有不对,欢迎指教

网友:
SAB的作用是让下面的NDRF区域不生成silicide,不然silicde生成的话NDRF就没有作用了;Trench CT是指SAB上面的吗? 如果是的,我猜想是起了场版的作用。不过这个LDMOS很奇怪,跟传统的LDMOS结构不一样,更类似LDMOS和DDDMOS各取一部分的结构;

网友:
场板作用,可以提高耐压

网友A:
场板,增强漂移区的耗尽,提高器件耐压

网友:
图中的SAB是一层金属,用作场板,提高耐压!

网友:
SAB和PBODY短接,低电位,在反偏的时候当场板。一般场板需要额外mask,或者嵌入式场板STI会影响导通Ron。这个设计比较巧妙,不需什么成本。

楼主(2024-08-07):
引用 网友A:
场板,增强漂移区的耗尽,提高器件耐压

感谢回复。 可以讲讲具体怎么增强漂移区耗尽的吗?小白没搞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