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VIP使用方法

楼主(2024-02-20):
请问下各位大佬使用S家VIP做验证的一些问题,非常感谢解答:

1、用VIP验证还需要自己写那些模块
2、VIP应该也是在top层通过interface和DUT连接起来的吧
3、S家VIP一般那些文件是加密的,agent driver monitor我好像都没找到

网友A:
打开example的readme文件,读一下,安装vip,找到安装位置,有一个脚本,跑一下仿真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example的readme文件,读一下,安装vip,找到安装位置,有一个脚本,跑一下仿真就知道了 ...

简单学过SV UVM可以看懂各个组件,公司内部转岗,给时间自学,但是好像网上VIP怎么使用的资料很少,
VIP的仿真好跑,但是不太不知道怎么用,直接跑example是不带DUT跑的吗?还是VIP master连VIP slave跑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学过SV UVM可以看懂各个组件,公司内部转岗,给时间自学,但是好像网上VIP怎么使用的资料很少,
VIP ...

自然是master链接slave,不然呢,example代码都写了看下代码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然是master链接slave,不然呢,example代码都写了看下代码就明白了

好的,多谢

网友B(2024-07-06):
请问s家的VIP版本和s家的软件版本必须保持一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s家的VIP版本和s家的软件版本必须保持一致吗

尽量工具版本高于VIP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s家的VIP版本和s家的软件版本必须保持一致吗

not!

网友(2025-11-18):
vip都有example,网上也有很多示例